IBM0190报错,求助!

楼主(2008-02-21):
有一台IBM T30的
笔记本
,在不用电池直接用适配器的情况下,开机报0190错误,更换ADP3806后帮障依旧!请高手帮忙!我也是做笔记本维修的,是新手,工作还不长时间,希望大家帮帮忙
笔记本维修

网友:
可能是电池充放电路
:lol :lol

网友:
换一块C MOS电池看看情况能否改变!!

网友:
BIOS电池换过了,电压3V多一点。还有其它的方法没啊

网友:
我有台 T22,一样的情况,不放电池,就用电源适配器也报0190错:LOW BATTE。
期待高手。

网友:
外围到IBM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查下EXTPWR信号,估计是此信号不正常,导至机器认为是使用电池工作,但检不到电池电压,所以报错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他的电源坏了,换个电源就好了,应该是电池电量低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