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17显示器奇怪故障

楼主(2008-02-21):
这个显示器显像管是三星的,送来时候故障表现为开机机内疙瘩疙瘩响,并且黄色指示灯随着疙瘩的声音不停闪烁,从现象上来看应该是机内有短路故障,经查更换行管C5449后正常,我用C5411代换的,换好后开机绿灯亮,屏幕上显示请检查信号源,看来是正常了,这时候我接上主机开机测试:发现屏幕上出现闪烁特别厉害的,稍微侵斜的白色道道,而这时屏幕上依然显示请检查信号源,似乎没有信号输入,可是这个显示器听客户说以前经常出现这个现象只要一拍就好了,那我请教高手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导致的,1:信号线故障,2:还是尾板上有问题,另外C5411代还C5449是否合适?

网友:
行管代换没问题,
众多三星的MCU都是装了个集成块插脚,你首先排除是否接蟹不良造成的故障.
把插脚焊下,直接焊MCU在板上可以了.
至少坏行管,要补焊行扫描部分了,坏行管一般是虚焊造成的多,其次是FBT

网友:
“稍微侵斜的白色道道”
是不是不同步 的现象?S电容 及 行振荡部分查下。

网友:
应该不是不同步造成的,毕竟屏幕上还显示请检查信号源

网友:
现在问题基本搞好了,尾板上虚焊造成的,但是行管我用C5411代替C5449后开机不到一小时就烧了,还有哪些方面需要考虑啊,给指点一下,今天下午烧了我两只了

网友:
三星V板虚焊应该是三星系列的一个通病.一些三星显示器的经典故障均来自视放板.

网友:
风哥有没有好的解决烧行管的方法?这个机子简直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