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看到个BIos仿真卡

楼主(2008-02-21):
计算机BIOS仿真调试卡基本介绍: 功能一:具有仿真主板BIOS芯片的功能。通常地,主板启动的时候,就会读取主板上BIOS芯片的内容对主板进行初始化。BIOS仿真调试卡的BIOS仿真功能可以使得主板启动时不再去读取主板上BIOS芯片里面的内容,而变成是到卡上去读取BIOS数据,而卡上的BIOS数据可以预先通过USB总线下载到卡上。利用USB总线下载一个4M Bit的BIOS数据到卡上仅需要3秒钟。 功能二:数码卡功能。BIOS仿真调试卡提供一个端口地址为80(十六进制)的数码卡功能。它使用两位的数码管来显示。能显示BIOS程序的运行进程。 功能三:数据跟踪功能。BIOS仿真卡提供了一个可以进行8位,16位,32位操作的端口用作数据跟踪功能。该端口的地址为84(十六进制)。对该端口写的数据将会透过USB总线无遗漏地传回到主控程序进行数据跟踪。 计算机BIOS仿真调试卡实物图: 正面图(点击图片看大图) 背面图(点击图片看大图)  1:USB端口:用来下载BIOS数据以及返回端口地址为84的IO数据 2:PCI接口:用来完成PCI BIOS和PCI IO的功能 3:数码管: 用来显示端口地址为80的数码卡数据 4:红色指示灯:亮的时候表面正在透过USB端口下载BIOS数据或上传端口地址为84的IO数据 5:绿色指示灯:表面当前从卡上的BIOS启动还是从主板上的BIOS启动,通过按卡上右下脚的开关可以改变灯的状态。 6:电池:卡背后的电池是用来保存卡上的BIOS数据,这样使得PCI卡上的3V待机电压消失后,卡上的BIOS数据不会丢失  计算机BIOS仿真调试卡主控端程序: 1:DOWNLOAD BIOS用来选择需要下载的BIOS文件。 2:RUN是下载BIOS的命令,下载4M Bit BIOS文件仅需3秒钟 3: PORT84,85,86,87用来显示该端口的最新数据 4:PORT84 HISTORY用来记录端口数据的历史 ,高可靠性,所有数据,不管8/16/32位,无一遗漏!! 5:STATUS显示BIOS文件的信息和路径   BIOS仿真调试卡应用程序和驱动程序下载: BIOS仿真调试卡问题解答: 一:我的主板BIOS是焊接在主板上的,我可以使用BIOS仿真调试卡来修复损坏的BIOS吗? 首先到网上下载到正确的BIOS文件,然后透过BIOS仿真调试卡的主控程序把BIOS数据下载到卡上,并选择从卡上的BIOS启动(绿灯亮)。启动成功后,使用Award提供的程序awdflash.exe按正常的操作刷新BIOS即可。 注:本仿真调试卡,是专业仿真调试卡,非BIOS研究及专业BIOS维修者,请勿选用! BIOS仿真调试卡价格:3500元

挺贵的,不知道性能如何

网友:
这个价格不是批量难于回收成本!

网友:
没用过只东东,,,应该用少用到,``

网友:
比基地上的贵多了,估计也不支持LPC 总线,价格在几百元还能考虑

网友:
这个价格对于维修而言并不适合. :D :D :D

网友:
基地不知道还有没有了,想买个。原来的卖完了?

网友:
想买个。原来的卖完了?

网友(2008-09-17):
这个工具有升级版的了 USB-SPI BIOS仿真卡

共享一款bios开发的利器:USB-SPI BIOS仿真卡.
该仿真卡包括两个显著的特点:
端口数据跟踪 和 SPI BIOS仿真
http://www.etootle.com/product/biosc.htm

数据跟踪:
大家在开发BIOS的过程中,通常需要查看很多数据,比如PCI配置空间,芯片内部registers. 目前,一般采用的方法是输出要查看的数据到数码卡上。当要输出大量的数据的时候,这种方法就会显得力不从心。
该仿真卡内建了一个256byte的fifo buffer.当你往port80口写数据的时候,这些数据就会被保存到内部的fifo buffer里面,然后就可以通过USB口把这些数据直接上传到电脑里面。

大家问,fifo大小只有256byte,那超过256 bytes怎么办。不用担心,因为采用了fifo buffer,这样buffer里面存放的总是最新的256 byte.

有了这个工具,你就可以捕捉到电脑bios运行时从port80口输出的所有数据。而且轻轻松松地,你也可以读出一大块你想要的数据。

SPI BIOS仿真
该仿真卡支持SPI-BIOS的仿真,用户可以通过usb口直接下载BIOS内容到仿真卡上,然后使用仿真卡上的BIOS启动电脑。简单方便。

网友:
不过,楼上的说得对,这个工具是给bios工程师座bios开发的时候用的,不适合用来维修。

网友:
好啊,支持

好啊,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