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张版主东芝40G硬盘无发进入系统问题!

楼主(2008-02-21):
东芝
笔记本
8200,东芝40G硬盘偶尔能进入系统,有时无发进入,提示Built-in HDD Passwoyd,可我没有设密码,重起能进入.对硬盘低格,重装系统一切正常.第二天开机故障依旧.请教如何解决?
笔记本

网友:
如果怀疑机器问题换到别的机器上去试。不试谁也弄不清出。

网友:
用那个MHDD试试,里面好像有个设置密码的命令,你可以清除看看

网友:
用别的硬盘试主机没有问题.密码清除也不行,问题在于偶尔又能进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