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37S黑屏,电源灯不亮

楼主(2008-02-21):
打阻值确认C5707没坏,控制面板电压3.2V,1200AP40六脚电压11.5V,2脚0.9V,3脚0.3V,8脚300V左右,其余无电压。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该如何检修呢?

网友:
你先确认电源是否正常?12V,5V,3.3V都正常吗?

网友A:
LZ 你稍微search ㄧ下 ~ 論壇 BenQ FP373 ~ 有非常詳細的說明!~

不外乎就是那幾種零件?

C5707 , Fu9024 , 3A fuse , 電解電容 ,MKP x2 無極性電容

最差的狀況~就是高壓線圈~掛了!~~...

============

建議版主!~~將關於 BENQ 維修帖~整理置頂 ~~ 畢竟這是故障率最高的 LCD

故障維修~也不少人說的很清楚了!~~可以~置頂~給大家看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你稍微search ㄧ下 ~ 論壇 BenQ FP373 ~ 有非常詳細的說明!~

不外乎就是那幾種零件?

C5707 , Fu9024 , 3A fuse , 電解電容 ,MKP x2 無極性電容

最差的狀況~就是高壓線圈~掛了!~~...

===== ...

我看贴很仔细的,以前的贴都看过了 。请注意我说的这个故障现象:黑屏、电源灯不亮。不是那种常见的开机一闪就黑屏(高压保护),隐约能看到图象,电源灯亮等等...
现在1200AP40的5脚无电压,很是怀疑该IC损坏,但无该件换,也无相关参考资料,想请大家看看还有什么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你这个机子,电源部份正常吗?MUC工作条件正常吗?你为个机子电都没通上,怎么开机呀?

网友:
修好了,但菜单控制不灵,经常是按了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