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度一调高出现花纹的问题

楼主(2008-02-21):
各位大哥:请教一个问题:一台LG775,开机显示画面很暗,一把亮度和对比度调大,画面四周出现有波纹且左右晃动,偏转线圈有很小的异响,请问是什么问题,该查那个部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哥:请教一个问题:一台LG775,开机显示画面很暗,一把亮度和对比度调大,画面四周出现有波纹且左右晃动,偏转线圈有很小的异响,请问是什么问题,该查那个部位,.

LG通病是B+滤波电容耐压低,易爆, 造成B+供电不稳,  请你确定这机子的B+电容换新了没有, 偏转线圈异响一般是磁环(贴在偏转上的磁块)松动,
或在电路上的偏转回路中的电感虚焊..
左右晃动 看行幅调整管是否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