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2出现0200报错

楼主(2008-02-21):
正常开机进不了系统,会出现0200报错
换过硬盘不行   拔掉硬盘也不行
干脆拔掉光驱,不拔硬盘结果能正常使用(进系统了)
然后又把光驱装回去,结果光驱不认...光驱灯是亮的
又尝试了一下,光驱和硬盘都放上,和平常一样开机.,结果不行..还是进不了系统!
郁闷...........请问为什么啊? :(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期待高手

网友:
换光驱看看 一般会好 我也遇到过光驱没装好或光驱坏导致不认硬盘

网友:
楼上的不愧是高手.....呵呵.....正是光驱坏了.........昨天(现在是凌晨)换了光驱就OK了!
呵呵...................

网友(2009-04-24):
我换一个硬盘啊
试一下啊
我刚才就换一个 硬盘就好啊 了

网友:
以我看还是光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