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MC787N黑屏下有灰色斜线

楼主(2008-02-21):
EMC787N黑屏下有灰色斜线,应该查什么地方,望指点
补充一下:显示器能正常点亮,接主机也正常,就是屏幕上只要显示黑色界面就会看到灰色的斜线,满屏都是,但密度不大,场块没事.
[
]
黑屏

网友:
灰色斜线 ??? 没说明白吧 场电路看看 ........

网友:
这种问题如果你描述不清楚的话.最好传个故障图片上来.

网友:
解决了.我调了一下高压包,看不出来斜线了,但没找出原因

网友:
风哥总是烧行管有没有好的办法,有时候是开机就烧,有时候用一会就烧,我得快焊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