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飞翔老大帮忙

楼主(2008-02-21):
基本情况:联想家悦E3040电脑,主板为 ms-6791 oem (sis648fx)
故障: 当用P4 2.6G cpu(核心工作电压 1.475 - 1.55 V)时 ,系统能正常启动;当用P4 1.7G cpu(核心电压  1.750V )时,系统毫无反应,请问是否ms-6791 oem 主板不支持P4 1.7G的 cpu,若想让该主板支持1.7G cpu该如何操作,是否需要提高cpu工作电压?请老大指点,谢谢!注:该机器cmos中无法修改cpu相关参数

网友:
请坛中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
你的1。7GCPU,应是W核心的,限于硬件的原因,应该是不支持的。与BIOS无关。

网友:
原来如此,明白了,谢谢老大

网友:
你在板上量一下CPU供电就知道了,一般不支持是0.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