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1 口 31脚。对地阻值非常小

楼主(2008-02-21):
IDE 1 口 31脚。对地阻值非常小。怎么修

网友(2008-03-25):
从值小的PIN跟出来看下是连接的元件坏不 不是应该是SB坏吧

网友:
对地电阻很小,应该是南桥损还了

网友:
阻值小到什么程度啊!具体数值是多少?太低了,你的桥当然也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