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g775 显示器 只有垂直方向中间一块有图像,左右两边无显示

楼主(2008-02-21):
BENQ g775 显示器 只有垂直方向中间一块有图像,左右两边无显示。该查的都查了,不知道该查什么地方了

网友:
二次电源电压正常吗???????????

网友:
好好查一下行二次电压,画面变小是由高压过高引起的

网友:
问题好象没说明白    中间那块是把整屏幕的图象都显示完了(只是所有的图象都变小)   还是图象正常显示  (只显示整个屏幕的中间部分)

网友:
而且还要看这小块图象是否可以调动大小(虽然在怎么调都是小)   不能调和可调的维修思路不一样的

网友:
图像能完全显示,菜单可调,调完了都还是只有中间部分有图像,左右两边无图像显示

网友:
二次电源问题.测量二次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检修校正电路.

网友:
二次电源问题 检修校正电路.查一下行二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