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PE1000-G求助

楼主(2008-02-21):
GA-8IPE1000-G,82801EB,8712F(带有GA专用标志),上电正常,可以复位,诊断卡跑FF,时钟正常.怀疑BIOS坏了,写了个好了.但是,问题又来了,上PENTIUN2.8却点不亮(修的时候用的是2.4的).两天后客户拿回来了,说是2.8的点不亮(以前可以的),而且键盘(PS2口的)也不能用(刚修好时我试过能用的).我换了个USB口的 依然不能用啊.测PS2对地阻值,对地阻值680欧(时钟和数据脚一样),供电4.96V.正常啊! 键盘口经一排阻进IO.USB供电4.96V,2PIN 3PIN对地阻值 500多,和前置的一样.莫非南桥的USB模块坏了?那PS2接口不能用,难道是IO坏了?由于GA的IO是专用的,所以没有找到换,.至于2.4能点亮2.8点不亮的问题我怀疑还是BIOS程序的问题.有过类似维修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2.8的U不能用,感觉还是和U供电有关系。

网友:
上2.8的U后 CPU电感处的电压1.55V,这算正常吗?

网友:
2.4能点亮2.8点不亮的问题,BIOS问题是有,但也有座扩孔虚焊的问题

网友:
新问题又出来了,键盘又不认了(是客户自己弄的不认的),连USB接口也不能用了,晕了.跑线路,键盘的针脚是通过排阻进83627的,IO挂了?GA的可是专用的IO啊,不好找.USB口不能用?南桥 有问题?这下可惨 了,不打算修了.问题有点儿复杂.

网友:
给他换下来研究.别放过这机会. :D :D :D

网友(2010-09-12):
今天遇到一块换CPU PWM好了 型号是ISL6556BCBZ

网友:
多换几个bios版本  早期的和最新的都试试   还不行就换io试试

网友:
你上2.4的CPU那BIOS就是好的,上2.8的CPU那BIOS就坏了啊,什么逻辑啊,问题不在BIOS那,在查查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