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请找一张TCL MF707A显示器的图纸,谢谢.

楼主(2008-02-21):
高手们,请找一张TCL MF707A显示器的
,谢谢.
显示器

网友:
你需要什么参数?高压包容易损坏.BSC25-6503.没有加速调节钮.可用BSC25-0252M代换.

网友:
你需要什么参数?高压包容易损坏.BSC25-6503.没有加速调节钮.可用BSC25-0252M代换.
谢谢,我已找到了,是:25--0237n
37--sc2502--37M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