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自动关机

楼主(2008-02-21):
我的系统开机后,显示画面,二十秒后重启,我想问一下是那个文件坏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把系统重装,。不就行了,还要那么麻烦,有必要吗。

网友:
可我决的改文件比重装系统要快呀 :D

网友:
一般有提示你都不知道,别人如何知道?

网友:
对付这样的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重做,想改文件恐怕软件差了不行哦

网友:
系统提示不给出来。。
怎么给你解决哇。。
重装。。重装

网友:
提供的现象过于简单  我从回答  例如:显示画面二十秒后重启  到底有没有进入XP   进入XP和进入XP前是完全不同的    楼主的标题为自动关机  到底是关机还是重启   这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没法回答

网友(2008-10-15):
系统重装...系统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