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C3VCM2 POS主板 bios

楼主(2008-02-21):
内存自检不过,内存电压正常,

网友:
用替换法试试咯,马上知道是哪里出问题啦

网友:
传你一个,看能用不???呵呵~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可以,还有吗?真的急用呀,i/o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可以,还有吗?真的急用呀,i/o也换了

不一定非得刷BIOS ,多方面考虑 论谈里的BIOS都是经过验证过的 如果刷完不行就不是BIOS问题看内存和北桥这间线路好好查下还有内存槽本身

网友:
我的也不能用啊,试看看喽,找了好久才找到这里的。

网友(2008-04-27):
在这能找到这BIOS.真的不错..多谢啦

网友(2009-03-17):
我也需要啊  谢谢

网友:
怎样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