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跑EE

楼主(2008-02-21):
一M7NCDU主板测试卡有时C0到EE循环跑,有时停在EE上,是什么问题,是BIOS坏了吗?谢谢高手们的帮助!

网友:
放电先,不行刷一下。。。在不行就得找高手了。,呵呵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电也放了好几次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是主板的事.有时候CPU也有坏的时候的.再不行就查内存电路.看有没电容鼓包的.刷BIOS.I/O.南桥.

网友:
是的,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内存的供电电容我也换了电压是2.7和1.3

网友:
NV的板先刷下BIOS。不好则按FF修,方法论坛内查找

网友:
应该仔细测量~~~~~~~~~~~~~~~~~

网友:
谢谢大家,我量过了主板,后发现BIOS供电只有1.4V,跟电路发现一二极管内阻大,换了还是以上故障,刷BIOS无工具还可怎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