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后置接口的电路图

楼主(2008-02-21):
看了新手区中深圳人人唐老师的主板维修讲义,对USB的测量有点不明白,图中,DATA1、DATA2与南桥之间的连接电阻标识为100/0/4R7是什么意思?
我测了一下自己的主板,发现有153的排阻,它又是什么用的呢?

网友:
100/0/4r7
就是100欧姆,或是0欧姆,或是4R7(电感)
作用就是-->保护作用,

网友:
它的作用相当于电路里面的保险管  起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A:
那么如果这个100/0/4R7断的话会出现什么故障呢?
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还能否看到“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呢?
我现在可以看到里面有“USB ROOT HUB”和“VIA USB UNIVERSAL HOST CONTROLLER”,但是每次接上U盘,老是提示我不要拔插,我明明都没有拔插,感觉也不向接触不好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是DATA部分故障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这个100/0/4R7断了在你未向这个USB口插入设备之前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因为断线,所以这个口是无法识别USB设备的。

网友:
似乎跟实际的比起来,简单了些~不过加了个信号频率说明

网友:
那么100/0/4R7断了,会不会影响
我的PCI转USB卡呢?
我的PCI转USB卡上有VT6214的芯片的,
装上卡后总是无法安装驱动。显示“安装设备时出现一个错误,数据无效”,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用PCI轉USB 基本上電腦有一定的年齡
....可用不導電的清潔劑清潔接觸面與插槽....這樣應該可以改善.....
可以是看看...usb裝置抓不到....朝插槽噴並持續插拔十次左右.....
突然間會發現世界是美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如果这个100/0/4R7断的话会出现什么故障呢?
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还能否看到“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呢?
我现在可以看到里面有“USB ROOT HUB”和“VIA USB UNIVERSAL HOST CONTROLLER”,但是每次接上 ...

==============================

LZ我總覺得你的computer不是 ~ USB 2.0

而是舊規格 USB 1.0

早期的板子 ~ usb 常常會有你所說的問題~就算是插了片 pci 的usb 2.0卡 ~ 也還是會發生!~ 尤其是用

VIA晶片的 USB 2.0大爛卡 ~

你如果真是用 ~VIA晶片的 USB 2.0大爛卡 ~ 建議你換一片!

网友:
刚才在GOOGLE搜了一下,确实有很多人说VIA的USB芯片兼容性不好,不过这块卡我以前在机器上装过是可以用的,只是后来由于PCI插槽不够用所以将它撤了,现在重新装上出现故障比较搞不明白。我现在有点怀疑是不是我的PCI插槽有问题?
今晚回去换个PCI插槽再试一下,希望可以解决。

网友:
有些主板USB好像没有100/0/4R7,是不是偷工减料了啊?那样是不是容易造成烧南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