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弄来的板子

楼主(2008-02-21):
收来一台网吧机器,主板是945的,网吧用的是无盘系统,买来挂上自己的硬盘却怎么也进不去系统,请问网吧无盘一般修改的地方应该在主板上吧  在什么地方该怎么解除

网友:
网卡上有引导bios

网友:
张老说的很好,一般老点的板子搞无盘都外置了网卡的,网卡上装有启动芯片.把启动芯片去掉就可以了.现在的主板一般集成网卡都是千兆的,本身就有这个功能,可以在电脑重启的同时按住“SHIFT+F10”键,调出设置菜单后用箭头键选择BOOT ORDER在用“空格”键选择“ROM DISABLE”,然后用“F4”保存退出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 回头我试下
祝大家节日快乐 心想事成

网友:
加一句,上面说的方法是针对独立网卡的.哈哈,如果主板集成网卡(如8139网卡)是支持网络启动的(即PXE启动芯片)在915或945主板里可以在BIOS里进行设置,检查BIOS设置,看Intergrated peripherals内是否有bootrom或相关选项,如果有则支持网络启动,将其设置为禁止就可以了.

网友:
你可以先恢复cmos的默认值试试看也行。

网友:
这个方法我用过,把网卡上的BOOTROM屏蔽起来

网友:
先恢复一下COMS设置。
然后去掉网卡。。
原来做过网吧维护。。
HOHO
终于有个自己能搞定的问题

网友:
已经解决
在BIOS里更改的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