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硬盘开启SF成功?

楼主(2008-02-21):
如何确定硬盘开启SF成功?看什么提示?
硬盘

网友:
有很多方法,,具体看什么盘或者什么型号

网友:
每种盘开SF都不一样,ST和WD的很简单,MT的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基本上是看到跑数就开了,什么盘都差不多这样

网友:
这个很难回答 要看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