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各个品牌的笔记本的标准电压都是多少

楼主(2008-02-21):
想问问各个品牌的笔记本的标准电压都是多少
    方便初学者学习

网友:
一般看电源口  普通的象IBM那样的19V基本都可以点,三星18.5或19  DELL19--20v IBM  16V            HP的18.5V   东芝的一般15V  是大口的电源  普通口的也是19V  IBM T60 X60 61 等都是   20V 接口也不普通 SONY的有16V和19.5v的    只想起这么多  在你修机器的时候看机器背面,有标准电压的   电流不能小于标准 大了没关系

网友:
高手呀
支技一下

网友:
IBM是16V的

网友:
IBM新一点的机器16V的多

网友:
总结好   记下了   基本功在于日常的积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