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815e主板不支持单条256m内存

楼主(2008-02-21):
请问为什么我在815e主板上安装单条单面256m内存,识别出来确实128m的内存。

网友:
是否换双面内存可以识别呢?

网友:
应该是你的主板bios 里面存贮的信息和内存bios里面的信息无法匹配 造成主板不能正常识别内存

网友:
P3系列 INTEL主板 大部分256M要雙面的內存才能識別
如是VIA 大部分就能用單面256M

网友:
刷最新BIOS最好用双面的内存815主板最高支持512内存

网友:
如果是单面的,你看一下如果是8位的心片是可以支持的,单16位的心片就不支持了,跟BANK有关系,如8个HY72V56820是支持的,8个HY72V56162就不支持了

网友:
如果不支持单面条,有方便,可以使主板支持吗?刷BIOS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