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1):
今天遇到一个显示器,开机测行电流正常,已经开启了,此时不接信号线,过20秒左右,没有行电流了,表上显示为0,但此时一接上信号又会听到高压的声音,这时一看屏幕,一切正常,但是过6分钟以后,行管就烧了
显示器

网友:
好象有些显示器不接主机是不来高压的 行电流过大 或是高压包坏也会烧
行管的

网友:
行激励不足或行逆程电容不良(包括虚焊).

网友:
引起行电流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二次电压过高.2,推动激励不足.3.高压包相关电路有微短现象.4校正电路有过流元件.

网友:
我看多数是是激励不足!!!!!!!!!!!!!!!!!!!!!!

网友:
很有可能是行激励变压器坏~!~!~!~!

网友:
上楼!行激励变压器坏如会着机也是激劢不足吧!而且变压器坏这并不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