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问题

楼主(2008-02-21):
一块技嘉8IPE-1000的主板,空板就单单插上主板诊断.接通电源和机箱启动按钮,主板诊断卡标有FRAWET OSC及RESET这两个灯不亮,手摸南桥,南桥迅速发烫,温度至少有70度以上.数码读卡上的两个灯亮着,没有数字变化,请问高手们这块主板有希望修吗?

网友:
查查显卡供电是否正常先

网友:
:'( :Q :Q 南桥短路

网友:
手上没烫出泡吧 , 如果显卡供电正常的话,就是SB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