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71G+ 2006年8月出品新板

楼主(2008-02-21):
BENQ 71G+ 2006年8月出品新板,升压电路中用的是LR3410,如今开机5秒黑屏有电源绿灯(坛里的资料老了不适用),请各位看看如何解决。

网友:
这是这款显示器的通病,今天我看别人修了这一款显示器,师傅说这是通病

网友:
资料老不老没有多大关系.但维修液晶黑屏的基本流程是一样的.

网友:
BENQ 71G+ 2006年8月出品新板,升压电路中用的是LR3410,找不到LR3410,也不能用5707替代,那该用什么管替代呢??

网友:
谁知道LR3410可以用哪些管子替代啊?

网友:
千万不要用C5707  或FR9024N 替换

网友:
    我很久前就看到过新面板了,不过还没接到过维修的单子。

网友:
LZ 你的圖~~看不到 ~ QQ 不能 連結圖片!~ 改一下吧!~

IRLR3410
International Rectifier

Spec: 100V Single N-Channel HEXFET Power MOSFET in a D-Pak package

pdf在這邊~

http://www.irf.com/product-info/datasheets/data/irlr3410.pdf

PS:BENQ 71G+ 2006年8月出品新板,原廠因該保固到2009年9月~怎麼會需要到自己維修呢?
現在BenQ~委外的維修點~多有主動提供零件~進行一換一~~也就是說~我今天換了6個 IRLR3410
我就可以拿這6個壞的~跟BENQ~拿6個好的來用

网友:
明基在这边都是一年质保哟,要感谢这只有一年质保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高斯的PDF和解答,有空多上传点明基的液晶电路图和程序吧!!

网友:
至今没找到替换的管子,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