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贴片电阻,上标18D,不知该是多大的

楼主(2008-02-21):
ISL6556BCB FS引脚接一标着18D的电阻。仔细看了,应该是这个18D 。测量阻值为150K左右
不知阻值应该是多少?
[
]

网友:
精密电阻,150K正确

网友:
请问楼上的怎么算的 ,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light=%CE%DE%CC%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