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键还原和开机的关系?

楼主(2008-02-21):
本人现在遇到了两次这样的问题了,但是我现在都没能找到好的办法解决。
联想昭阳E系列的机器 , 我这里的是E660的机器,我现在是按了开机 怎么按都不开机。但是我在以前遇到过一次着样的、是按的一键还原开的机。这次也是一样我也开机了 但是在进系统的时候它就自动的把信号切换到了外接了《不管有没有接外接显示器》有没有人有修过着样的机器 该怎么解决啊?小弟在此谢谢了!!!!!
不开机

网友:
只认外接 我解决过一个是BISO问题 其他就不知道了 不开机就要具体看看了

网友:
同样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开机键开不了机,还原键可以开机.
群上熟悉联想机器的朋友给个答案吧.

网友:
其实我觉得着就是联想的一个漏洞,我以前做联想台式机的时候必须把机乡后面的一个可写保护打开才能装系统,其实那个是个写BIOS的一个保护,你们说和装系统有毛关系.......
但是现在好象好多了,蛇都吞象了,咱们也多支持下.
总的来说国产货出个联想这样的也不容易啊

网友(2008-03-27):
我的电脑有段时间出现类似问题,后来不知道怎么着又好了。我怀疑是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开机驱动有没有装好,先排除键盘的问题》》》再看BIOS

网友:
以前有修过DELL的一台机器发现是BIOS问题,和楼主的问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