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维修思想

楼主(2008-02-22):
pc3000维修思想
pc3000维修硬盘,我总结了一下,主要是从2方面入手:

1:盘片方式入手,也就是盘片有坏道了,这是要用pc3000的lba地址扫描功能,和物理地址扫描功能和伺服扫描功能来判别坏道所在位置,然后自动屏蔽它到p-list中去.

2:固件程序方式入手.这种维修方式是和上面理念完全不同的,即程序入手方式.大家都知道每个盘体都有程序的(即固件),如果这些固件坏了呢,一般通病很多都是这种情况(美钻的通病,富士通的通病,现在一些流行的mxtor通病,都是参数识别的不正确).用pc3000就得重写他们的ldr和ram,甚至整个固件重写.这样这块硬盘才能起死回生.
所以拿pc3000来维修硬盘,首先你的确定从哪方面入手才行

网友:
说起来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就困难多了~~~~~~

网友:
楼主说的虽简单,但却说明了问题的实质,确实只是这两方面的问题,不过第一个问题用的时间长,第二个固件问题那就相当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