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屏幕内出现雾气

楼主(2008-02-22):
我有一台品牌电脑的液晶显示器,几天没有使用后重新开机时,屏幕内出现少量雾气,并且出现雾气的地方看不清楚。用一段时间后会慢慢好转,但是在屏幕上有一些块状的白斑。过几天不用,这个现像仍然会出现。
请问各位朋友们,这种现像是怎么造成的,需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这种现象要开屏,  排出水汽  .

网友:
先請問一下~~你的LCD 是不是有一片保護的防刮玻璃!~如果是~那你的霧氣就跟你的~屏~沒關西!~是屏 and 玻璃片之間的水氣~~

分開兩者~用吹頭髮的吹風機~吹乾!~即可!

PS:玻璃易破~請小心!~如果自己沒把握!~LCD還在保固內~建議送修!~
不然就~直接用~吹頭髮的吹風機~直接吹你的LCD
============

  LZ 你住的地方相當潮濕嗎?~~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找个干净的灰尘少的地方开屏处理吧!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没有开过屏,开屏难吗?网上有没有这方面的视频?

网友:
开屏一定要仔细呀,小心屏呀,我可是换坏过一个19的屏,小心点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这种现在有可能是屏的质量出现问题啦
建议更换灯管吧

网友:
晕 楼上的和灯管又什么问题啊 不要忽悠论坛上的兄弟啊  上面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网友:
跟屏没有任何关系,肯定你的屏表面有一层玻璃,完全同意高斯的关点,谢谢!

网友(2008-06-02):
我也同意是不是有玻璃,如果没有就开屏把水汽弄掉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