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维修问题

楼主(2008-02-22):
一般原装机的驱动板的1084管很烫是什么问题?哪里故障?换了故障依旧,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没有高手。。。。。没有高手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查1084前边供电是多少V,正常是5V,或是后电路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1084是一个低压差的线性稳压模块,发热严重要看几个方面的,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端所联接的电路,如果是负载有短路造成发热的话,你更换1084J是毫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