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的问题

楼主(2008-02-22):
内存供电的问题,我的8IPE1000-G REV4 板子,内存供电好象有问题,在不插内存是1.25V电压有1.3V,2.5V电压有2.78V,插上内存后1.25V只有0.9-1V,2.5V电压有2.8-3V,内存供电用的是W83301GR,不过能用,就是DDR400的内存上400会不停的重起,内存本身没有问题,降到333就好,换过内存也一样,不知是不是W83301GR坏了,请大虾指点!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
可能你的主板不支持DDR400内存条,换一块支持DDR400内存条主板一测试.结果不就出来吗?

网友:
应该不是内存问题,内存可以自动降频使用。感觉还是内存供电,换换供电管,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支持的,CPU是P43.0E 200*15   865PE支持DDR400双通到的,这板就是觉得内存供电不太正常,改过W83301GR的采样电阻,电压还是没变!

网友:
换了内存的上拉电压的供电管试试,再看看83301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好的,我去找找MOSFET,我们厂别的没有,MOSFET什么型号都有,

网友:
电容我也换过了,今天回去换换上拉电位的MOSFET试试!希望W83301GR不要坏

网友:
看现象应试是内存供电不足或者虑波不良引起的,重点查这两个方面。

网友:
自我感觉内存时钟的问题

网友:
供电明显不对呀
场效管带负载能力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