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让大家看看这样的图是哪个颗粒坏了

楼主(2008-02-22):
怎么发图片的呀  我的图片发不了啊  请大家指教谢谢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新建文件夹 (2)\未命名.jpg

网友:
说明一下,我的内存条是sd256MB的双机8位颗粒

网友:
SD的不好说,不知道你在什么板上测的,不同的板有不点的结果

网友:
看起来像是3、4坏了,但是你是双面板的话。就有点说不准了。

网友:
我怀疑是第一面的第五个是不是啊?应该就坏一个颗粒吧?结合论坛资料得出的结论,望高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