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f1503显示器自动关机

楼主(2008-02-22):
有时一接电绿灯两秒就关机了,有时能正常用一个小时就自动关机了。大家看一下应该哪里坏了。

网友:
電解電容 , 虛焊 ~ 居多!~

最差的狀況就是AD版有問題 ~ MCU程式rom出問題!~

网友:
一般是高压板出问题的多。。。。。。。。。。。。。。。

网友:
如果是灯都不亮了.注意一下按键.

网友:
自动关机后直接像不加电一样,怎么办,如果是高压板的问题,应换什么型号的

网友:
在不亮时你测下AD板给高压板的开关控制信号有没有了,如果没有了,哪么问题在AD板上。如果有,则问题在高压板上,要排除高压板开关控制信号短路的情况。

网友:
换MCU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