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其中一脚无波形

楼主(2008-02-22):
遇到过两次了,主板不上电,32.768一只脚供电0.9V左右,波形正常,另一只脚供电偏高,1.6V左右,示波器探针刚一接触时有波形,也就半秒左右就是一条直线了。谐振电容下掉了,晶振直通南桥(VIA8235).这个怎么解决,请各位达人不吝赐教!

网友:
换谐振电容和106
,就OK了

网友:
多谢楼上的~~~~~~没有板上没有106,谐振电容下掉了,应该不影响的吧?

网友:
换一个谐振电容看看吧

有些主板的谐振电容是不能少的

网友:
不是谐振电容的事,换了也不行,现在是一个脚有波形,另一个脚没有了。晶振换过了。

网友:
这个信号是正常的。。。。。。。。不要修这里了。。。。。查别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