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想搞液晶方面的维修,配件那里进货最方便

楼主(2008-02-22):
本人相搞液晶维修,那家的配件经济实惠,初次进货都需要配备那些部件,还有那家的编程器最适合,不知道RT802U可以吗?请开店的大侠们指教。
液晶维修

网友:
~雖然我人住在Taiwan!~沒法幫你
但是LZ~~你也因該說~你住哪裡? ~ 你打算開業的地點?
不然!~就算有零件很便宜的商家!~~離你住的地方遠!~扣除運費!~就不見的是最便宜的~
==============
一般 ~ 高壓條 一定是必備!~
至於編輯程式~我是認為對於新開業的新手~修到這方面的問題~就退修吧!~
直接賣他2手的LCD比較快!~
Taiwan這邊收故障 or 2手LCD ~很多!~且回收價格也便宜!~通常大家多是用回收的LCD來當~拆除零件使用!~
或自己修好!~賣出去!~
[
]

网友:
驱动板 灯管!要备用吗?|!!!!!!!!!!!!!!!

网友:
高压条,5707, 9024通用乐华驱动板,带高压的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想要液晶上的什么配件,找不到合适的卖家时联系我!!!

网友:
高斯你在台湾哪里开店,你们价钱怎么收费。

网友:
在深圳华强电子世界有很多配件,,,,,,,,,,,,,,,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专业程度了,板级的和芯片级的维修要求各有不同~~~~~~~~~~~~~~~

网友:
高压板,灯管,控制面板按键,及维修工具等等

网友:
是的,我在深圳看到很多的

网友(2008-04-12):
我有LG,联想,方正,美格,ACER等牌子的原装的电源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