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硬盘敲盘的原因

楼主(2008-02-22):
收了一个120G的金钻,从外观看无维修、无拆卸、无摔过的痕迹。用MHDD测试一个小时,无红、绿块,只有48个白块(我指的是绿色上面的那一个,看不准是什么色)。测完后手摸各芯片,温度正常。凭感觉这盘应是好盘。然后别人拿去装机。半小时后,装机的过来说,硬盘不认,敲盘!我一试,确实如此。敲盘声音的节奏是连续的,象在原地敲一样,是不是卡在盘片上?现在我最不能理解的是,这个硬盘检查时是很好的,为什么会突发性出现敲盘??????

网友:
48个白块?白块应该是最快的吧?这么少的话是不是表示硬盘很慢?

网友:
不好意思,我表达不清楚。我说的白块是第三行(绿块上面那一个)。

网友:
收了一个120G的金钻,从外观看无维修、无拆卸、无摔过的痕迹。
================
~修~金钻 HDD ~很少人會去~ 拆卸

一般常用pc3000~去修HDD ~ 將 bad sector 加到 P-List ~你外觀是不可能看出來!

據我~判斷!~你的 120G的金钻 ~ 因該只是用 一般 的 low format 程式!~把原先有bad sector~給跑過~用MHDD test OK 而已!~

通常 MHDD跑過之後!~還是建議~copy files ~把HDD塞滿!~沒問題~在放心拿給他人使用!

网友:
敲盘有各种敲法,是一上电就敲还是磁头读SA的时候敲还是读LBA0扇区敲,应该是有区别的。不同型号的硬盘声音的规律也不一样。

不过敲盘的话不可能磁头和盘片粘住,粘住肯定敲不动。一般都是找不到定位造成的。

网友:
金9 10 在正常使用的事情下都爱敲盘,特别是复制大量小文件的时候,容易突然敲盘然后卡一下再继续复制。

网友:
谢谢指教!
这个硬盘我是刚收二手的,马上检查完就拿去给客户装机。我想请教的是,这个硬盘是否有潜在的故障,所以才会导致敲盘?

网友:
回张先生:是一上电就敲(应该是在SA区)。

一个盘被摔过后,有可能当时不坏,过一段时间突然坏了,敲盘? 有这种现象吗?

网友:
上电敲盘是找不到绝对0磁道或者找不到SA目录。摔过一般磁头损伤。

网友:
这样来说应是SA区固件问题,PC3000可能可以修复。

谢张先生的指教!

网友:
修敲盘的MT比较有难度
一般人修起来比较困难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路板的问题
你把电路板的那个接触点,用橡皮擦重新擦一下,应该问题可以解决

网友:
回12楼:
       当时已拆电路板清过触点,但没效。盘能否修好无所谓,只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真不知道敲盘的迈拓还能不能修了,因为这样的坏盘相当多啊,我没修好过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