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8200灯管不亮高压板坏了,请教如何修理?

楼主(2008-02-22):
东芝笔记本8200灯管不亮。高压板供电板接口7个引脚测定点压及高压板图提供与你参考。不知是主板的问题还是高压板的问题。如果高压板坏了,当如何处理?能否修复,另外有几个零件如;MM1408{24脚}.2038{8脚}.2143{8脚}.CA{6脚}.TA{5脚}.G25{3脚}不知是什么元件?请与指点。能否提供高压板电路图或元件图。恳请帮帮忙。谢谢!
1脚5v,2脚5v,3脚3.2v,4脚GND,5脚GND,6脚5v,7脚5。高压板图无法上传,不好意思!

网友:
高压板价格低廉,可用通用高压板代替,不推荐维修。

网友:
你的建议很好,但是主板7个接口通用板4个接口,不知道如何接线?能否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里有关这样的资料很多,你该学会自己搜索一下,相信你很快就会明白的

网友:
谢谢各位见解!我会努力提高。请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