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助ECS945PL-M2给联想代工的L-I945E 主板BIOS 谢谢大家的关注

楼主(2008-02-22):
联想 945PL-M2 R2V 1.0 精英945PL-M2(给联想L-I945E代工)主板

  型号  945PL-M2
  适用类型  台式机
  主板架构  MicroATX
  CPU插槽类型  LGA 775
  支持CPU类型  支持Pentium D,Celeron D系列处理器
  前端总线频率  支持800MHz,533MHz,400MHz前端总线
  北桥芯片  Intel 945PL
  南桥芯片  Intel ICH7
  内存描述  2* DDR2 DIMM,支持双通道DDR533,400
  板载声卡  板载Realtek ALC880芯片5.1声道声卡
  板载网卡  板载百兆网卡
扩展参数
  硬盘接口  ATA 100,S-ATA150,S-ATA II
  插槽  2×PCI ,1XPCI-E
  扩展接口  8*USB2.0
功能参数
  磁盘阵列模式  无磁盘阵列
其它参数
  电源回路  4相电路
  电源接口  24PIN+4PIN电源接口

网友:
哇,你从哪弄到了厉害下来试试 :)
不好用,还是要谢谢你,客户取了一个坏板我把BIOS读出写上就亮了

我叫客户回家取的坏板但BIOS是好的传上一个

网友:
刚才又看了下!我传的那个是板自带显卡的,你的没有!应该就是这样不好用吧!嘿嘿~

网友:
有可能,我也没看你的图片你的板是什么型号带PCI-E槽吗,反正还是非常感激你, 我传的BIOS肯定好用
对了悠澜客先生你有INTELD850MV RAMBUS内存的BIOS吗?

网友:
我传的压缩包里有图片的,我记得是没有PCI-E的,集成的!呵呵~
不好意思INTEL的这个我没有啊!网上没有下载吗?分解下应该就可以了吧!!
什么情况请短消息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