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橙色线的问题

楼主(2008-02-22):
一片七彩虹NF4的板子一接入220,电源只转几秒钟便停下,疑为电源有短路现象,ATX座量二极体值橙色线全为1
本人跑线路狂差,忘高手指教一二
谢谢

网友:
是否是3。3V 不使用了?有这个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二极体只有001。(不是万用表显示1,万用表显示1应该是开路状态)
估计是对地短了。
去新手区看看帖子。
修到现在很多都是桥挂的,很少有其他不良的。
用个可调电源,调到3.3,只给ATX3V3 供电,摸摸主板哪个元件烫,那个元件就完蛋了。

网友:
估计LZ说的是短路了吧???
3.3短的话桥危险了~~

网友:
是左边显1,还是001?是带电打的还是拔掉电源打的?估计基本操作就有问题。

网友:
谢谢老大们的帮助啊
没有插电源插头测量的啊显示是0.001V啊
我还上假负载测了二极体值
CPU假负载
串行总线:385-384  515-514
内存接口:无穷大  548-549  0

内存假负载
AD:无穷大  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