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

楼主(2008-02-22):
一开机,诊断卡就显示FF,是不是南桥挂了?南桥手摸很烫

网友:
插上电不开机,南桥烫吗?如果烫的话估计桥完了/

网友:
去看下测量SB损坏的专帖来判断~
按张老的办法试了没有??

网友:
是在待机情况下还是开机以后出现此故障??楼主说清

网友:
将有问题的主板插上显卡,CUP,内存条,诊断卡,接上电源,然后短接主板上的启动针,主板上的CUP风扇及显卡风扇转动,诊断卡一下就出现了FF.手摸南桥温度很高.

网友:
插上电源不开机,南桥不发热,开机以后南桥迅速发热,断开电源南桥也很快就凉下来.

网友:
看内存供电管是否正常,一般是不正常了。

网友:
这块主板在运行状态下,小孩不懂事,拿了耳机插头乱插,突然死机,重启就黑屏了.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南桥击穿啦.主要乱的哪部分?

网友:
打下A14看阻值是多少?

网友:
确定是南桥坏了,这块主板也就报废了?呵呵,就拿来当学习用吧.

网友:
如果是大南桥的话。查查显卡供电部分MOSFET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