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 存 不 过

楼主(2008-02-22):
内存电压正常,内存不过,bios刷了,i/o也换了
就是不可以,请教大家帮帮忙
内存不过

网友:
在论坛里搜索下吧,大把的~~~~~~~呵呵~~`

网友:
搜不到,不知道怎么搜,我刚来,不懂,帮帮忙,怎么回事,有事,急用

网友:
检查一下总线电压(1.25V)、内存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块精英c3vcm2的主板,内存槽烧了,换了之后内存不过
,bios也刷了,i/o也换了,可还是报内存警,

网友:
检查下内存的供电部分;如果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正常,换个条子试下吧。

网友:
是不是槽都换了啊,在换的时候有没有断线?打下到北桥的AD线阻值正常?

网友:
都检查过了。。是否看下主板上线路正常。。有不有断路的情况。。。
偶刚刚学会飞线不好意思哈

网友:
急用
你们说的我都试过了,也查过了,换过了,可还是不行

网友:
估计是北桥挂了!

网友(2016-03-18):
查内存的条件 测内存总线波形 有没有 报 C1 测内存总线没波查哪呀?

网友:
别到处换东西
内存不过看下内存是否断线
看下内存控制芯片是否坏掉
这样来挣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