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前板怎么接?

楼主(2008-02-22):
机箱后 机箱前
. . . 0 . .
. . 00 . .
针的这样排的,0是空位
左下两针是开关别的我实在不知道
板上没有一句英文,开机显示为I865GX,这知道是什么板
大家帮我看下,重启和硬盘光怎么接呀?
硬盘

网友:
用表先量一下,再用标有HDD LED的那个头插上去试,如果插到复位上电脑会重启,换之

网友:
大不了 跑线路 开机应该很好判断 复位也应该能找到 灯就好办了

网友:
左下两针开关,左上三针电源指示灯,右上两针硬盘灯,右下两针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