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WELLON编程器的问题

楼主(2008-02-22):
在论谈里看见有人说25X40的BIOS块 我的编程器也不支持,由于没有图片没办法上传编程器的照片 我的是WELLON USB VP-38C+   为什么4M的BIOS块有的不认 如:49LF040B   但是49LF040A却能认不知道是不是的软件版本不行还是我的WELLON该换了

网友:
换了吧.别犹豫了.买个好点的省心得多.

网友:
应该是软件方面的问题吧,威龙的编程器还可以的。这个应该可以正常烧录的,因为大多数的编程器都可以烧录。

网友:
对了我每次重新做完系统后,一登录威龙软件就提示我是否更新软件.....我也没更新,,,没当回事,难到真的更新软件.....

网友:
好像确实不支持25X40  http://www.pic16.com/wzcapi/vp-38b/vp38b-list.htm#WINBOND0,支持列表里面没有flash器件......要是编程器都能升级就好了,留个JTAG也好

网友A:
SST49LF040A *32PLCC 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T49LF040A *32PLCC 在里面

我的为什么不支持啊,郁闷

网友(2008-10-03):
你这个我也遇到了,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但是还有一个是39B的,都没支持我的有这个行号也写不了,能读出来应该是不去持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编程器的问题,
据开发人员讲,49LF 和WINBOND 39V 那些都是FWH / LPC系列的芯片,这类芯片编程器都不可识别,如果要识别这类芯片,所加的电压可能会损坏(其他类)芯片。
我也不明白识别的原理,但FWH/LPC是都不能识别的。

我买的是VP480系列,38A/38B/38C型号太老,停止更新了,也不支持25,45系列。
我有个vp-38B在睡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