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孔捅不开怎么办?

楼主(2008-02-22):
今天给一块板子换电容拆下旧电容后捅焊盘孔时却怎么也捅不开了。平时一侧加热后另一侧马上就看到焊锡融化了,这次却怎么也不行。唉,郁闷!那位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换电

网友:
用吸枪或用大头针扎都可以啊

网友:
不行啊,孔里的焊锡根本化不掉。

网友:
不知加锡行不行......................

网友:
天气冷或工作的环境温度也不太高,特别是有大片铜箔的地儿的电容,用风枪多吹一段时间(要灵活掌握,别吹过了),用吹枪吸或用针趁热是可以捅开的。最好是做一个这样的小工具,带有手柄,然后有尖尖的头。

网友:
要用高w的焊槍(如果有瞬間加熱按鈕~就給按下) ~加锡+焊油
估計是你~焊槍溫度不夠 ~ 而你的焊盘孔~是接地and多層板~

网友:
一加锡就在板子上堆一个锡疙瘩,化都化不开。注意,绝不是锡的问题,因为我捅其他焊盘都没问题。

网友:
用个功率大点的防静电烙铁。

网友:
先用焊台预热一下,加松香上焊锡用医用针头去捅一般可以处理了。

网友:
用恒温烙铁上锡多加热会,然后用针顶它,

网友:
从另一边用铬铁干平,再加锡捅,我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
估计你烙铁发热量不够哦

网友:
我都是把 温度调到最高,风力调到最大, 眼自动就吹开了。。。。。

网友:
加热锡化了过后直接用吸枪吸掉.这样很方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初学的这种事遇得多了。后来我买了风枪后搞定了。用针扎很费时。用风枪加热再用吸枪一吸搞定。别人都讲了,我再讲只是想加点分而已。

网友:
一般gnd过孔焊盘需要先加热,然后在吸焊锡

网友:
可以多加点锡,再用吸锡器从反面吸,试下看

网友:
你那焊盘可能有点大,导热太快了,得用大功率的烙铁,小功率的烧久了焊盘可能都下来了。。。。

网友:
我也经常遇见,特别是冬天的时候,不好焊呀。用吸锡器都吸不下来。我就直接用电容的腿直接在正面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