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HDD中的问题!大家请帮忙一下!

楼主(2008-02-22):
我用光盘刻录了MHDD(不管什么版本)运行之后输入PORT可以选择硬盘~硬盘选择了之后就自动退出了!相当与我们输入了EXIT一样!还有就是有时候在扫描的时候也会异常死机或停止?大家帮忙一下!这是什么问题?还是我其他的硬件有问题?>在几台电脑上测试都一样!~
电脑

网友:
我就用的深山红叶里面带动MHDD从来没这问题啊,你是在每个硬盘上用都有问题还是在某个硬盘上用推出啊

网友:
每个硬盘都是一样的!我用EasyBoot做的启动~里面调用的IMG没问题!(img是MHDD29中文版做的)可是如果自己运行光盘里面的MHDD就有问题!

网友:
建议换英文版的或4.6版本的试试!!!!!!!!!

网友:
用英文版本的4.6进去之后怎么样都找不到硬盘!

网友:
mhdd进去之后.用组合健ctrl+f3就能找到硬盘了

网友:
还有就是被测硬盘要设为主盘才行。我遇到过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可是不是您所说的那个快捷键~输入port也一样可以找到的嘛!只是输入了之后还是找不到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