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开不了机

楼主(2008-02-22):
联想旭日150开机,电源灯亮,不能启动

网友:
建议楼主,使用一下搜索功能,本站中有很多关于150的贴子!

网友:
看下CPU供电单元电路的芯片。这里的芯片损坏,CPU不供电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说的只是其中一种,自己测良下别的地方。

网友:
我这里也有台是神舟的笔记本,插充电器灯亮其它灯都不亮,电脑无反应,插拔了内存等还是没有反应,是不是供电的问题,能否提供下思路啊,谢谢了

网友(2008-03-23):
150的通病.此机南桥没有过电保护,很容易烧坏,做南桥吧

网友:
这种情况没有遇到,不过修过好多关于加电不亮机的,多半都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2008-04-23):
谢谢哥们

谢谢哥们,学习咯

网友:
旭日125怪问题大家快来看!!!

旭日125机器不停的复位的怪问题

我现在是里有快125的板,刚开始拿来时是不加电,接上电电流就大的很不正常,发现PC97551-VPC发烫,怀疑坏了然后就更换了,之后就开机87-87来回跑,复位灯也来回的有节奏的闪,就象不停的在复位,请叫高手我该如何解决,如何检查

网友:
谢谢哥们

我怀疑是南桥的问题,我把南桥拆了准备做可发先没有合适的刚网,郁闷死我了
只有等刚网咯
还不知道做了后是个什么样的

网友:
楼上的兄弟,150南桥到底是怎么解决的你还没说呢。
做事情不能虎头蛇尾的,掉人胃口啊??

网友:
看来150的毛病还真的不少啊,

网友(2008-07-22):
祝硅谷动力好运气 修好后拿出分享

网友:
150的通病.(1)南桥没有过电保护,很容易烧坏,
                 (2)cpu供电芯片
我朋友的一台150的机子,是从光驱拷东西到U盘的时候黑屏的
没有办法,打电话给我,我风尘仆仆的感到,把机子带到我的工作室,加电电流到7.几A,后来根据经验加焊cpu供电芯片,问题还是一样,后来跑了一下电路,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是NQ烧了,找了一块同样的废板,换了一个NQ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