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V400MC-6AL主板出现C1卡死故障

楼主(2008-02-22):
自用一台联想家用机.主板刚才开始时出现延时开机或重启两次才能开机.这后越来越严重直至不能开机.用来做BXP无盘客户端时进入系统进卡死.用万用表测电源MOS管和内存旁边的MOS管电压正常.内存两边的电阻测电压值正常.由于无法开机无法刷BIOS.怀疑桥芯片有问题或IO芯有问题.拿来电脑城修两天.把我的主板焊得不可能再修.说没得修.气得我一肚气.以后坏了扔了也不拿去修.拿我的主板来做实验.焊接技术比我的还要差.我是做SMT线路板维修的.一天修1000多块坏板.一看到人家修到我的板那么难看心理好难受.我不是很懂电脑主板上面的线路.但我修过好多贴版线路板.最小的贴版元件我也焊得很好一般看不出修过.所以希望有高手指点指点.本人诚心求学.

网友:
问题是你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吗? 首先必须从整机排错开始撒  ! 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后  在来谈哪块的问题

网友:
电脑城一般拿到板会检测
应该是主板问题
有时候问题就是这样(其实我也没解决过多少,呵呵 新手)
上次修那个板 就是点不亮 测内存电压低0.1v 只管换了管
就点亮了

网友:
VDIMM,VTT电压正常,电容不爆,---->刷BIOS---->NB(KM400)不良.

网友:
我遇到过两个QDI的板子,都是刷BIOS修好的!

网友:
呵呵 那块板子上我修的,我错了,我去面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