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P4电源故障求助![已解决!]

楼主(2008-02-22):
各位大侠:
      公司里一个长城ATX 300P4电源,可能是电压不稳或是别的什么原因,烧了,我折开后发现保险管烧了,还发现在侧边的两个330uF 200V电解电容中的其中一个顶部有突起,于是我把它拿回家里,到五金店买了一个同样的5A250V保险管装上,再到电子市场买了一个330uF250V的电容电容换上,原以为问题就搞定了,但一插上电源线,马上就"啪"的一声,保险管给烧了,于是再下楼买了几个同样的保险管上来,同样还是一装上保险管就烧,最后一次家里那组保护总开关里的负责插座开关还跳了闸,这回我不敢乱试了,我折开电源把电路板整个取出来观察,发现板上没有什么其它的元件有明显的烧坏的痕迹,我是一个刚接触电子的初学者,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能否请各位大侠给指点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
作为对电源结构毫无了解的朋友,还是叫专业人员去修或者另买一个,人比电源应该重要一些吧!

网友:
张先生所言极是,但任何一个专业人员都是从不会到会,这中间肯定会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吧!我想用我手中的万用表,我还是能够区分得了哪些地方的电压是安全的,那些地方的电压是危险的,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指教!谢谢!

网友:
如果真想学,就地找个懂行的师傅教一下。让不了解情况的人去冒险是错误的,当然我不会错误地去支持你盲目试验,因为这是有危险的。同样我也不会支持你爬到高压线上试试会有什么结果。尽管你自己可能并不在乎。

网友:
很好修的,先查一下进线接的那四个整流二极管是否有短路的,没有问题的话查并联在坏掉的330uF 200V电解电容两端的那个150K电阻,有没有开路或者阻值增大,接着再查300V正极接的那个开关管有没有损坏及旁边的电路有无损坏,最好维修时先不接保险丝,原来接保险的两个引脚接个60-100W的灯泡作限流.仔细查查吧,但首先得安全第一.

网友:
TO:张先生,谢谢您,说心里话,我很明白您的意思,但这种有技术含量知识,很少人会愿意教的,除了在网上!我家楼下没多远就有一个家电维修点,拿去请教人家,人家鸟都不鸟我,还怕我是同行.
TO:"一春"大侠,我把并着的坏的那个电容的电阴焊下一个脚来量阻值,真的是坏了,但从它的色环来看,好像不是150K的呀,它的色环排列是:棕,黑,黄,金,绿,查表计算应该是100K的才对呀.进线的那四个1N5406的整流二极管从表面上看是很好的,我没有折下来,用万用表从电路板底用专量二极管的档位全部量了,万用表没有叫,而且表上的读数都一样.只是不明白您所指的300V正极接的开关管是那个?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张先生,我看到您还在线,请帮忙解答一下好吗?我在保险管附近查了一下,在离保险管不太远的有一个类似电感的方块元件,并着的一个电阻也坏了,这个电阻也是并着保险管的,这个电阻有6mm长,,色环排列为绿,金,黄,灰,蓝.(绿色的那环最靠近边上),根据查表,我想这个电阻应该是个1/4W 680K的碳膜电阻,对吗?先谢谢您了!

网友:
电阻值应该没错,不过哪来那么多保险管?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32691-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991-1-2.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B2%BB%BA%F6%D3%C6

网友: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表达有问题,只有一个保险管,另外您上面提供的第三个链接里的电路图对我帮助太大了,谢谢您!明天到电子市场去买这两上电阻再试一试,谢谢您!

网友:
技术需要基础。你会开小车可以慢慢的开大车,可你如果只会骑自行车,怕开起大(小)车来就不安全了。

网友:
对电源不了解,最好就不要在带电下测,最好把电源带给师傅修,我怕越修越坏,换上去的元件都可以来台新的啦

网友:
呵呵!又惊动了一位老大,多谢您的提醒!我会很小心的,就像上面"一春"大侠所说的:安全第一!

网友:
真是安全第一,在电源的初级是高压,要把初级部分修好先.如果要通电又不知是否修好,就不要正视电路板要把电路板底正向自已,安全第一.

网友A:
各位大侠:
      断开市电的情况下,在第一个330uf 200v大电容前面的四个1N5406 JGD整流二极管是不是要拆下来后才能测得到是好是坏?在电路板上直接用万用表的检测二极管档来测时电表没有发出蜂鸣声是不是就代表该二极管是好的.
      还有顺着保险管往角落方向有两个半圆形蓝色的高压瓷介电容和一个白色长方块的电容,白色长方块的电容我接短放电后再用万用表欧姆档来测,可以充电,应该是好的,但这两个半圆形蓝色的电容却充不下电,我把其中一个电容焊下来后,再放电,再测,万用表屏幕上还是显示"1".(我用的是数字表),是不是可以证明这个电容是坏了?
    请各位高手教教我吧,我并没有接上市电来测试,我也知道生命是宝贵的,但我真的很想学习这方面的维修知识,拜托各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大侠:
      断开市电的情况下,在第一个330uf 200v大电容前面的四个1N5406 JGD整流二极管是不是要拆下来后才能测得到是好是坏?在电路板上直接用万用表的检测二极管档来测时电表没有发出蜂鸣声是不是就代表 ...

你这种执着的精神让人佩服,电源的四个整流二极管在线量也是可以判断好坏的.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正向阻值为500左右,反向是测不出阻值的,如有出入,肯定有开关管和周围电路中有短路元件,千万不可加电.

并联的瓷片电容可以不上的,不过从你测量的情况来看,应该没有损坏.火线和零线相边的680k电阻是用来形成阻容滤波器的也中以不用.

从你描术的情况来看,肯定有电源开关管击穿的.待机电源开关管一般为三极管(也有场效应管).另外两个肯定是三极管.不用焊下测量,在线测量也应该符合三极管的阻值规律的.

这是个人见解,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如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高手指正.另外对楼主多说一句,都说实践出真知,但实践还需要一定的基础理论的.基本原理还是要知道的.好了,不多说了,希望你能修好它.

网友:
TO:mynameljs大侠:
    首先谢谢您的解答,起码我又学习了如何判断四个整流管的好坏!
    您说的电源开关管,是不是就在两个大电容隔壁的连接着铝散热片的那三个三极管?再过去一点还有一排上着散热片的一组三极管?

网友:
再过去一点还有一排上着散热片的一组三极管?那都是整流管(二极管)。

网友:
两位老大还没有回答我#16楼的第一个问题呢,可惜我发不了图片,要不我就把它拍下来发到网上,这样会直观得多,也好讲些.

网友:
在两个大电容隔壁的连接着铝散热片的那三个三极管? 这三个是三极管,也可能有待机的一个是场管。

网友:
张先生,请问:那么mynameljs大侠说的:"肯定有电源开关管击穿的"  里的"电源开关管"是不是第一排里这三个三极管里其中的一个?谢谢!

另外:张先生,请问是不是必须得是版主才有资格发图片?

网友:
这三个三极管里的一个或几个。图片不一定要版主才能发,起码是初级会员。

网友:
张先生,您好!看到您又在线上,又来烦您了!
      刚下班回到家,我重点测了一下那四个1N5406整流二极管,数字万用表拨到电阻档200K处,正向测得阻值为:14.9欧,反向测得阻值为:15欧,其它三个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情况,我想这里应该有问题,如果正常的情况下,二极管处于正向偏置,允许电流通过PN结,这时的电阻值应该小,二极管处于反向偏置时电流截止,此时的电阻值应该大,为什么这四个整流二极管用欧姆档正反测的阻值都一样呢?是不是这四个管有问题?
      我想起自己做的触摸式电子门铃上有一个1N4007管,于是我用表在板门铃电路板上测得这个二极管1N4007的正向电阻为14欧,反向电阻为41欧.
      请问这电脑电源上的四个整流管是不是有问题呀?

不好意思,接着补充:我把最外面的那个整流二极管焊下来用表欧姆档正向测了阻值为:13.6欧,反向测得阻值为"1",即无穷大.用二极管档正向测得的数值为:0.5,反向测得的数值为"1".我想真的是这四个管有问题了,请张先生讲一讲好吗?

网友:
必须拆下来重新测量。我相信你没有mynameljs版主的功力。

网友:
张先生,我把最外面的那个整流二极管焊下来用表欧姆档正向测了阻值为:13.6欧,反向测得阻值为"1",即无穷大.用二极管档正向测得的数值为:0.5,反向测得的数值为"1".
    1、 我想真的是这四个管有问题了,请张先生讲一讲好吗?
    2、张先生,我的理解正向为:万用表的黑表笔(负)接二极管有银色圈的那一脚,红笔接另一 个脚,这样是正向,对吧?

网友:
我不认为二极管有问题,取下来就应该一边通一边不通。也用不着考虑正反向。焊回去不要焊错正反向就行了。我也不知道你怎么测量的,用什么表,用什么档,正向电阻可真小。

网友:
给你一份世纪之星的电源电路图.你可以针对应查.

网友:
1.上图中220V~,经过四支IN5408进行整流,交流变成直流,四支IN5408组成整流桥,这种方式叫做全波整流,因为电脑后级设备需要非常平直的直流电,因此后级加的电容大部分都是为了滤波,滤清直流中残余的交流纹波,因此图上的C5 ,C6 200U/200V电容也正是滤波用的,其实这两个电容上各耐压150V,220V交流经四支IN5408整流后,是直流300V,如果C5 C6电容爆,往往是交流电压高和电容本身器件质量问题,或长时间运行电容过热后形起老化所致.
2. 电容后跟着的是2SC4242,一共2个三极管,大多电源用13007或者是13005中功率三极管.这就是所谓的开关管三极管,因为它们是轮流快速地交替工作的,因此叫开着三极管.如果保险丝烧除了前面的四支二极管IN5408 ,这二个三极管也是经常发生的,这一路叫主电源.
3.其实电源在插上交流电后,电源已经在待机状态了.那么哪部分是待机电路呢?图上Q15 2SC3150就是待机三极管.有的电源用的是场效应管.比如2N60等,但我肯定,长城电源肯定不是场效管,我记得好像是C5027,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4.如果你找不到那三个三极管,那么请你把第一块散热板连管子一起拆下来,当然有吸锡枪配合拆是相当方便的.至于三极管的好坏判断请学一下基础知识,如果二极管和三极管的好坏都不能判断,那么对于你自己修电源是相当困难的.

网友:
张先生见笑了,量阻值当然是用欧姆档量,而且是200K的那个档,我用的是数字表"胜利牌" VC9806+,至于焊回去,请张先生不用担心,电路板上印刷有二极管的标志呢,而且我起码还是懂得二极管上有银色圈的那一边是负极的.谢谢提醒!
还有您在本贴前面说到的那接着大电容往里第一排散热片下的三个三根脚的管是什么管来着?电路板上分别印刷着Q1,Q2,Q3,其中Q3管上我看见有C3866字样的是什么管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所述的Q1 Q2 Q3就是开关三极管,其中二个是主电源用的,一个是辅助启动电源用的.具体地说就是塑封中功率管,它们的背后因为有一小的散热铁片,因此管子和铝散热片之间垫着一张塑料绝缘片,如果拆下后装上请千万不要忘记!

网友:
TO:"电脑教师"大侠,经过您上面的说明,我已经有点头绪了,我已拆下来了整流桥四个1N5406二极管的其中的一个,用数字万用表的欧姆档200K处正向测得阻值为:14.4K欧,反向测得阻值为"1"(即无穷大),我个人理解,这个二极管应该是好的,对吗?请告诉我好吗?不要笑我嘛!麻烦您先回答我这个问题,我再把连着散热片的那三个管拆下来,我有吸锡枪,拆下来后再请教您,今天星期六,不要这么早下线,请等等我好吗?先谢谢您了!

网友:
如果用数字表,不必用200K档的,你用数字表的专用二极管档就行了,如果用专用二极管档,短路时万用表的蜂鸣器就会叫,你把黑红表笔相搭试试看,是不是会叫,数字表的二极管档是专用测管子结电阻的.你所测的那个二极管是好的.

网友:
二极管是不能用电阻党测的

网友:
1如果有数字表,一般用二极管档位测量比较好,如果是指针表,那么就用电阻档测,一般用1K或10K档测量,但是如果去测场效应三极管不能用这两个档,容易击穿管子.
2.普通三极管有三个极,分别是 B极 C极 E极,一般是黑表笔接B ,红笔分别接C 或E ,还有C极和E极之间的阻值,它们一般都有几百欧至几千欧的阻值,如果数字表的蜂鸣器响,说明管子已经击穿.
3.如果再不明白,请查网上的三极管的测量或判断.

网友:
TO:"电脑教师"大侠,Q1,Q2,Q3三个管已经经拆下来了,其中Q1和Q2正如您所说的,背后有一层绝缘胶,管子上印着"J13009-2",这两个管的三个脚是呈一条线排列的.但Q3管上印着C3866,第1和第3脚是呈一条线的,但中间那条脚向前跨了一步,三个脚呈三角形状,请您给说说怎么测量这三个管好吗?谢谢!
      还有Q1和Q2是负责主电源,Q3是负责辅助启动电源的,对吗?

网友:
张先生:四个1N5406整流二极管我认为是好的,开始我量时总是习惯将表拨到200K欧处,加上又看错表,以为正向阻值只有13.6欧,怪不得您在上面的回贴里说整流管的正向阻值这么小,后来我反复看了我这个主题的每一个回帖,发现mynameljs大侠说的:正向阻值为500左右,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了,可能是我把欧姆档拨得太大了,于是我将表拨回2K处再量了一下四个整流二极管,折下来的那个二极管正向阻值为660欧,反向阻值无穷大,而在电路板上其它三个二极管正向阻值为700欧,反向阻值也是无穷大,那么证明这四个整流二极管组成的整流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再者,原先检查到的那个680K欧的认为是坏的电阻,可能当时我检查所选的档位不够高,所以误认为是坏的,当我拨到2M档位上检查后,发现这个电阻是好的,表显示为0.68M欧,也就是680K了.
      按"电脑教师"大侠的指点,我将第一排散热片上的三个三极管拆了下来,其中负责主电源的两个J13009-2开关三极管,在网上查到:有字的那面从左到右依次为基极,集电极和发射极,我用表拨到欧姆档后分别接基极和集电极,基极和发射极,阻值都是0.00欧,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接任意两个脚时都有蜂鸣声,但是那个C3866的三极管却应该是好的,基极到集电集,基极到发射极都有680和750的阻值.
      明早睡醒后到电子市场转一下,顺便再请教一下人家,谢谢楼上各位大侠的帮忙,虽然窗外寒风凛冽,但你们的热心让我感到无比的温暖,祝大家晚安!

网友:
各位大侠:
      问题已经解决了!今天早上赶去电子市场,买了两个J13009-2的三极管,这种带J头听档主说是原装日本进口的,是"仙童"牌的,要2.5元一个,还买了一个C3866,和一个100K欧的1/2W的碳膜电阻.回来后只把散热片上的两个J13009-2开关管换了,电路板上的那个C3866量后我认定是好的,就没有换,再把买来的100K欧的电阻装到330uF 200V的那个大电容旁边,安上保险管,盖上外壳,在地上铺好报纸,把电源盒放在报纸上,盒顶上再用一层报纸垫着(大家别笑我,都是让张先生吓的!安全第一!),最后紧张地将电源线插入电源盒,又听到"啪"的一声,不过这回不是保险管烧断的声音,可能是压到盒盖的声音,不过着实吓了我一跳!我拿起电源盒闻了闻,没有什么焦味,这回应该可以了吧,于是就找了一根导线,剥去两头的绝缘胶,一头插入绿色的线头,另一头插到一根黑色的线头上,把手放到风扇处,顿时感到一阵凉风从里面吹出来!一颗吊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了.再拿万用表量了一下每个电源插头处,红色线都是5.2伏,黄色线都为11.8伏,请问各位大侠,这样的电压应该是对的吧?
        在此多谢各位给我的帮助,以后还要向你们多多学习!

网友:
你修电源的方法看起来和木匠修桌椅一样,不知你到哪年能修好?

网友C(2008-06-10):
如果真的喜欢这个维修行业,就要像楼主这样肯下功夫去学,去研究.....毕竟是新手的时候,我想现在楼主在电源方面应该提高不少吧....我自己手里有3个电源,一直没敢动,怕高压啊。..正在积累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的喜欢这个维修行业,就要像楼主这样肯下功夫去学,去研究.....毕竟是新手的时候,我想现在楼主在电源方面应该提高不少吧....我自己手里有3个电源,一直没敢动,怕高压啊。..正在积累知识了

怕高压啊?没事,你用螺丝刀短接一下二个最大的电容后再修,保证不会被电,不过,你不能怕响哦,呵呵

网友:
那两个大容量的滤波电容刚拨下电源时千万不要马上用螺丝刀短接,否则真的会"啪"的一声巨响!最好用电烙铁插头直接对着电容两极碰接一下,放掉电,再开始检查!

网友D:
呵呵,楼主真是个搞维修的天才啊!
推荐你去看几本胡斌写的书,书名:1、图表细说电子元器件
2、图表细说电子工程师速成手册。

第1本我有电子版本的,可以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楼主真是个搞维修的天才啊!
推荐你去看几本胡斌写的书,书名:1、图表细说电子元器件
2、图表细说电子工程师速成手册。

第1本我有电子版本的,可以发给你。

  多谢这位兄弟的推荐,很巧我第二本书买的就是胡斌写的 "图表细说元器件及实用电路",里面说的东西真的很不错,特别是一些原理的东西说得很好,也很容易明白,正在学习中...,至于"图表细说电子元器件"及"图表细说电子工程师速成手册"两本书我先到图书馆阅读一下,如果值得买我一定会买的.
  还有我的家乡在万泉河畔,看到您来自"海口",不知道是不是老乡.

网友(2008-07-28):
楼主看来有点电子元件的基础知识,但还没有吃透原理吧。建议从电子元件(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的原理看起,对于你以后的提高一定会有帮助的。我手头放着几个坏电源,我在网上看了半年的资料才敢动手(怕高压,呵呵)。我现在对于整流部分基本可以应付自如了,烧保险丝这类的故障查起来比较顺手。
建议看透论坛电源版块各位师傅的精华贴,会给你很多帮助的。

网友:
修什么修换一个新的,开关三极管坏了我这边都找不到零件,拆了10多个都找不到相同的,又不知代换行不行,晕死.不知本站哪有卖.
SG6105R      TOP220系例.5L0380R  2003
     三极管. 2N60  即2A600V 这个主要是用在辅助电源这里的,
               2sc945 E13007 E13009
          还有肖特基二极管.和快恢复二极管.光耦,
  上面这些都是比较常用的.特别是2N60 E13007 2SC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