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分析ATX电源(1)

楼主(2008-02-22):
ATX电源的知识及使用 对ATX电源控制电路的深入剖析 从内部看电源——电脑电源原理与选择(枪文节选)电 源 原 理 直流稳压电源是电子、电器、自动化设备中的基本组成部分,主要部件为半导体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计算机自然也不能免俗。随着近年各种硬件设备频率、速度和功耗的提高,电源对于整个系统稳定性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那么这计算机"稳定的基石"、"动力的源泉"又是如何工作的呢? 计算机电源的输入为高压交流市电,要求输出为高稳定性低压直流。目前的常见产品主要采用脉冲变压器耦合型开关稳压电源,主要的转换过程为: 高压市频交流-(整流、滤波)>高压直流-(调制)>高压高频交流-(变压)>低压高频交流-(整流、滤波)>低压直流 由输入端算起,分为交流抗干扰电路、功率因数校正电路、高压整流滤波电路、开关电路、低压整流滤波电路5个主要部分。 交流抗干扰电路 为避免电网中的各种干扰信号影响高频率、高精度的计算机系统,防止电源开关电路形成高频扰窜,影响电网中的其他电器等;各种电磁、安规认证都要求开关电源配有抗干扰电路。 主要结构为П型共模、差模滤波电路,由差模扼流电感、差模滤波电容、共模扼流电感、共模滤波电容组成;一般应有两级,分别在交流电源线插座与电路版输入端。 功率因数校正电路 开关电源传统的桥式整流、电容滤波电路令整体负载表现为容性,且使交流输入电流产生严重的波形畸变,向电网注入大量的高次谐波,功率因数仅有0.6左右,对电网和其他电气设备造成严重的谐波污染与干扰。因此,我国在2003年开始实施的CCC中明确要求计算机电源产品带有功率因数校正器(Power Factor Corrector,即PFC),功率因数达到0.7以上。 PFC电路分为主动式(有源)与被动式(无源)两种: 主动式PFC本身就相当于一个开关电源,通过控制芯片驱动开关管对输入电流进行"调制",令其与电压尽量同步,功率因数接近于1;同时,主动式PFC控制芯片还能够提供辅助供电,驱动电源内部其他芯片以及负担+5VSB输出。主动式PFC功率因数高、+5VSB输出纹波频率高、幅度小,但结构复杂,成本高,仅在一些高端电源中使用。目前采用主动式PFC的计算机电源一般采用Boost converter(即升压转换器)式设计,电路原理图如下: 被动式PFC结构简单,只是针对电源的整体负载特性表现,在交流输入端,抗干扰电路之后串接了一个"大号"电感,强制平衡电源的整体负载特性。被动式PFC采用的电感只需适应50~60Hz的市电频率,带有工频变压器常用的硅钢片铁芯,而非高频率开关变压器所采用的铁氧体磁芯,从外观上非常容易分辨。被动式PFC效果较主动式PFC有一定差距,功率因数一般为0.8左右;但成本低廉,且无需对原有产品设计进行大幅度修改就可以符合CCC要求,是目前主流电源通常采取的方式。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高压整流滤波电路 目前的各种开关电源高压整流基本都采用全桥式二极管整流,将输入的正弦交流电反向电压翻转,输出连续波峰的"类直流",再经过电容的滤波,就得到了约300V的"高压直流"。 开关电路 开关电源的核心部分,主要由精密电压比较芯片、PWM芯片、开关管、驱动变压器、主开关变压器组成。精密电压比较芯片将直流输出部分的反馈电压与基准电压进行比较,PWM芯片根据比较结果通过驱动变压器调整开关管的占空比,进而控制主开关变压器输出给直流部分的能量,实现"稳压"输出。使用驱动变压器的目的是为了隔离高压(300V)区与低压区(最高12V),避免开关管击穿后高压电可能对低压设备造成的危害,也令PWM芯片无需接触高压信号,降低了对元件规格的要求。 脉冲变压器耦合型开关稳压电源主要的直流(高压到低压)转换方式有5种,其中适合作为计算机电源使用的主要为推挽式与半桥式,而推挽式多用于小型机、UPS等,我们常见的电源产品则基本都采用半桥式变换。近年由于半导体元件加工工艺的进步,也有少数产品采用了原本受到功率限制无法使用在个人计算机或服务器上的单端正激式变换方式,本次测试中的航嘉-宽幅王就是一例。 低压整流滤波电路 经过调制的高压直流成为了低压高频交流,需要经过再次整流滤波才能得到希望的稳定低压直流输出。整流手段与高压整流类似,仍是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性质,将反向波形翻转。为了保证滤波后波形的完整性,要求互相配合实现360°的导通,因此一般采用快速恢复二极管(主要用于+12V整流)或肖特基二极管(主要用于+5V、+3.3V整流)。滤波仍是采用典型的扼流电感配合滤波电容,不过此处的电感不仅为了扼制突变电流,更为重要的作用是像高压滤波部分的电容一样作为储能元件,为输出端提供连续的能量供应。实际产品中高压整流滤波电路、开关电路、低压整流滤波电路是一个整体,虽然原理与前述基本相同,但元件个数、分布方式会有很大变化。例如采用半桥式电压变换的电源就有两个高压滤波电容,每一路直流输出对应两个整流管,各负责半个周期的输出;而采用单端正激式电压变换的电源则只有一个高压滤波电容,每一路直流输出对应两个整流管,工作时间按照开关管占空比分配。 其他较为重要的部分还有辅助供电电路与保护电路:辅助供电电路 一个小功率的开关电源,交流输入接通后即开始工作。300V直流电被辅助供电开关管调制成为脉冲电流,通过辅助供电变压器输出二路交流电压。一路经整流、三端稳压器稳压,输出为+5VSB,供主板待机所用;另一路经整流滤波,输出辅助+12V电源,供给电源内部的PWM等芯片工作。 主动式PFC具有辅助供电的功能,可以提供+5VSB及电源内部芯片所需电压;故采用主动式PFC的电源可以省略掉辅助供电部分,只使用两个开关变压器。 保护电路 电源产品具有的主要保护措施有7种: 1、输入端过压保护:通过耐压值为270V的压敏电阻实现;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2、输入端过流保护:通过保险丝;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3、输出端过流保护:通过导线反馈,驱动变压器就会相应动作,关断电源的输出;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4、输出端过压保护:当比较器检测到的输出电压与稳压管两端的基准电压偏差较大时,就会对电压进行调整;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5、输出端过载保护:过载保护的机理与过流保护一样,也是通过控制电路和驱动变压器进行的; 6、输出端短路保护:输出端短路时,比较器会侦测到电流的变化,并通过驱动变压器、关断开关管的输出; 7、温度控制:通过温度探头检测电源内部温度,并智能调整风扇转速,对电源内部温度进行控制;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了解了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我们再来看看计算机高速发展的这十余年间,电源又走过了怎样的历程? PC/XT——IBM最先推出个人PC/XT机时制定的标准; AT——也是由IBM早期推出PC/AT机时所提出的标准,当时能够提供192W的电力供应; ATX——Intel公司于1995年提出的工业标准,与AT比较主要变化为:1、取消了AT电源上必备的电源开关而交由主板进行电源开关的控制,增加了一个待机电路为电源主电路和主板提供电压来实现电源唤醒等功能;2、ATX电源首次引进了+3.3V的电压输出端,与主板的连接接口上也有了明显的改进; ATX 12V——支持P4的ATX标准,是目前的主流标准;ATX12V_1.1:在ATX的基础之上增加了4pin的+12V辅助供电线(P10)为P4处理器供电,改变了各路输出功率分配方式,增强+12V负载能力; ATX12V_1.3:提高了电源效率,增加了对SATA的支持。去掉了-5V输出,增加了+12V的输出能力;ATX12V_2.0:尚未有产品实施的最新规范;电源连接器由20针改为24针,以支持75W的PCI Express总线,同时取消辅助电源接口;提供另一路+12V输出,直接为4Pin接口供电;WTX——ATX电源的加强版本;尺寸上比ATX电源大,供电能力也比比ATX电源强,常用于服务器和大型电脑;BTX——现有架构的终 结者;电源输出要求、接口等支持ATX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