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8I848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8-02-22):
各位前辈,请教一下848主板点不亮了,昨晚上还用的好好的,正常关机,今天再开,就点不亮了,拿诊断卡测试,诊断卡上的灯全是亮的,但是什么也不显示,
我的诊断卡上是四位数的,都只显示了"-"(横杠),主板上的电容我也查看了,没有冒顶的现象,一般问题会是出在哪呢?

网友:
首先进行 整机排错 从电源开始换起 最后换到 主板 .CPU 不过也是   从你说的 现在也没有那多东西换勒 不亮的故障有很多  什么配件都有可能出问题! 不好说

网友:
故障信息不全 不好判断 可能性比较多 请说详细点

网友:
再用手摸一下南桥,感受一下温受,如果南桥温度渐进上升,建议送修,应是MOS管损坏。

网友:
闹眼子吧  这不是整机排错的位置勒  应该建立个整机的房间勒

网友:
灯全亮,估计显卡供电管坏可能性最大

网友:
我全拆了下来,再装回去,还是老样啊,无代码显示,也不给我报警,整不明白是咋的了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各位前辈。
问题解决了,换了mos管就可以了。

网友:
先有替换法排除部件故障,再去检查具体部件上的元件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各位前辈。
问题解决了,换了mos管就可以了。

请说一下是什么MOS管坏了 ,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别修好了就忘了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