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故障

楼主(2008-02-22):
我的老机上有一个显卡由于机箱变形,使得显卡也经常松动,只要一动主机箱或者动显示器就死机,再开机有时可以开,有时就开不了,能开的时候进入windows还能听得到声音,但是显示器上没有显示,肯定是显卡松了,但是这次我怎么插显卡也开不了机了,原来能开机时键盘的指示灯是亮的,现在怎么插键盘都没有反应,用诊断卡测了一下,代码显示64后就一直不动了,请问各位哪里出了问题,教教我怎么办?

网友:
诊断卡跑26了吗?
如果跑了就是现卡。或者就是槽子。
你换现卡告了吗?

网友:
另外找一个显卡插上试一试嘛?也有可能是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显卡跟主板有轻微短路,如果不是槽的问题,建议更换显卡试试

网友:
那就是 AGP剿问题啊

那就是 AGP剿问题啊  你更换就好